D845 EPT2主板插电就加电、待机时跳钱冒三针都没有约3V电压

楼主(2012-03-19):
各位老师好!这块主板上标的是D845EPT2,不上假负载不通电,上假负载插上电源插头就加电,短接开机针能关机,这时拔掉电源插头再插上又自动加电,又短接开机针能关机,有时候关机后拔掉电源插头再插上就不自动加电了,短接开机针能正常通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待机情况下测跳线帽的三针都无约3V的电压,找到双二极管的输出脚有约3点几伏的电压,看来双二极管是好的。只要主板一通电三针的中间针就有3点几伏的电压。我是纯属业余爱好,有时搞得好玩,用自己DIY的三温焊台拆掉南桥,三针还是没有电压,这时也不能开机了,开机针上也没有3点几伏的电压了,又植好南桥芯片的锡珠后焊回板上,跟以前的情况一样。看来焊接是成功的,又焊下输入输出芯片,测跳线帽三针还是没有电压,但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同前述的,自动加电,能关机和开机,又焊回输入输出芯片跟以前一样的情况。望该论坛的的高手能够指点指点大概是属于那部分的故障所在。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按时序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