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2019 用个10多分钟就黑屏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3-19):
用了10多分钟后就会黑屏,然后放那一会在用 还可以用,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的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黑屏

网友:
可能是显卡散热不好

网友:
换了机器还是同样的问题???机器显卡都换过!!!

网友:
检查液晶电源及高压部分,看有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
看看黑屏时电源灯是什么颜色?

网友:
液晶电源查下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你测试一下看

网友:
看下按钮旁的发光二极管发的是什么色,如果是篮色之类就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拆开看了吗?

网友:
高压板 或者灯管。 昨天刚遇到同样的问题。用半个小时黑屏 。再开 就闪下灭 应该和你这问题差不多把

网友:
你这样问怎么回答你?先查300V 12V 5V电压正常不? 开关信号电压正常吗?

网友:
可以先拆机看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没的话再测灯管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改个高压看看
同意楼主:
0.0
hawankan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 别人都不好帮助你 什么参数都没有 !!!!

网友:
黑屏故障多了,你啥都没说清楚,没办法判断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