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跳变!!!

楼主(2012-03-19):
5V在2.8--8.5左右 不断跳变,,26V不变。。光耦 电源管理芯片 50V小电容 都换过了 还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0。22欧 电阻换个试试

网友:
还有个431你没换。

Yy.
大哥,5V好像不属于是反馈电路的一部分哦。

网友:
431刚才也换了。。。

网友:
5V跳变 12V升到27V。。。

网友(点评):
调一下431电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IC也得换呀

网友:
不久前有这样一台 后来搞不定 还给客户了  楼主解决了说一下

网友:
一直没解决,一直在放着

网友:
什么显示器。具体情况说说。我看看!

网友:
这几天都是这情况啊。。有两台都是直接没5V,一台是5V跳变。。头大啊。。

网友:
把高压板断了看看

网友:
滤波电容,取样电阻,431,光耦,也就这几个呀。。。别的。还真不好说

网友:
取样电阻 也会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

网友:
哎  板子被我当料板了。。。

网友:
请问你是联想19寸的液晶?

网友:
5V电容有没有换了啊

网友:
能换的都换一下,ICMOS也要换啊。

网友:
人多方法也多呵呵!

网友:
有的二极管也会造成这问题。电感全部加焊下。

网友:
滤波电容,取样电阻,431,光耦,也就这几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