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0 加点不亮

楼主(2012-03-19):
今天接到一台HP2210加电不亮,电流跑到0.67,插上检测卡跑56,请问下是那的问题。BIOS刷过啦~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吗

网友:
为什么不亮 ,进水 ,摔过,还是自然损坏,能不能具体一点

网友:
像是不过内存。

网友:
可能是显卡吧

网友:
这个不好说  CPU 内存  重点查

网友:
搞定啦!换个北桥就好啦!打组织有几个点没组织。

网友:
还差2222222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