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程序、桌面、窗口都没反应,键盘可以用

楼主(2012-03-19):
笔记本。出现以上问题,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出现问题的时候鼠标无法打开程序和桌面图标。然后开启任务管理 器又可以使用了。不过一会问题又出现,又要启动任务管理器(ctrl+alt+delete)。键盘可以用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冲突还是显卡问题  百度查到也有类似的案例

系统重装过,还是一样;键盘也拔过,问题依旧。

如果是软件问题,我会处理。

网友:
重装系统过没?重装过还这样估计就是键盘有微漏电了,拆掉键盘,外接USB键盘看看

网友:
先将系统,硬盘内存都测试好,在考虑板子

网友:
一般都是系统的问题哦,键盘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一般先软件,后硬件的排除

网友(点评):
试过哪步啊?说都没说清楚

网友:
同意楼上,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测硬盘有没坏道绿块的,先后重装下系统吧。

网友:
再者谢下键盘,键盘短路也会出去些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