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 不跑码诊断卡复位等一秒闪一下

楼主(2012-03-19):
实测cpu供电1.20V 内存1.8V北桥是内存转过来的也正常,PCI A15 为3.3-1.75跳变,IDE复位角是5V-4.6V跳变,主板是双BIOS的,请高手帮忙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跑码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下 技嘉主板一般都容易坏的 BIOS   I/0   南桥

网友:
测试一下复位排针的电压

网友:
麻烦了   了

网友:
双BIOS的话。你把那个main的BIOS拆了。再上电试试看。

网友:
以做如下,把主和副BIOS分别对换,或单独使用,无果,COM芯片拆了试过照旧,IO 是IT8718f-s不知是不是通用,换了故障依旧,复位排针电压5V也是正常的,板上的复位相关基本全是跳变,设备差无法换桥,这板子以让客户换了新板,只做研究了

网友:
技嘉的IO 是专用的 不能代换!我也修到过这个故障 好像也没修出来 没事后来好像换了南桥RST 不跳 但还是不跑码!

网友:
按饼老大讲的一步步的测吧  可定能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