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715G2594-2,已解决特分享

楼主(2012-03-19):
接到一台冠杰液晶,暗屏,换了灯管后仍然暗屏,怪的是高压板点17的灯管可以长亮,但点19宽以上的就是闪两下灭掉。机器板号为715G2594-2,既然点17的灯管可以长亮说明总体电路是良好的,但换了19以上灯管就会出问题能我们可以考虑下是不是负载过大电路保护呢。
所以我查了一下高压部分的芯片是TL494系列的,然后借鉴了论坛里面的经验,把TL494I的1脚和16脚接地,把电路保护去掉然后本着不成功则成仁的心态去试机。果然可以了。在这里再次谢谢前人的经验。有了网络真是好啊。有了论坛很不错啊

网友:
我也有好几次修的没有思路了再论坛里面找到了灵感

网友:
这种做法制标不制本,在维修中个人认为是不可取的,应该会返修

网友(2015-08-08):
去保护 只会更多问题出现

网友(2016-06-22):
我现在也在修冠捷的。一段时间黑屏 灯管换了  也是一样。正在检查中电容中,不知道去保护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