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不能共用双显卡

楼主(2012-03-19):
问题是,显卡驱动显示双显卡的,只要更新了显卡就蓝屏重启0X000007F。不过进安全模式把其中一个显卡驱动停用就可以进系统了,不能同时用两个, 有人的说怀疑的说,那就用一个显卡就行了呗?不可以的,因为没有其中一个切换放不了电影的,没画面。。唉,  AMD的主板,换过CPU 刷过BIOS 加焊了显卡,北桥换新的了,内存也换了。问题还是一样?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还有这机器这能装VIN7,装不了XP的。

网友:
你只要独显啊,吧集显停用了就好了啊,反正谁想用集显嘛,用独显多好啊

网友A:
把集显停了怎么会看不了电影呢?还真没见过这种情况啊,感觉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集显停了怎么会看不了电影呢?还真没见过这种情况啊,感觉还是驱动的问题

更新了好多种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