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显卡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2-03-19):
一台Acer Aspire 4710Z 不知是显卡还是屏问题,请高手指点。。。
外接显示器黑屏

待机
触发后
10秒后
关机后

补充内容 (2012-3-24 19:45):
谢谢大家,在师傅的帮助下,结果已经出来了,用示波器量屏接口的LVDS信号有,说明是屏的问题,把屏与主板对折成45度可以正常显示,把屏线拆下来对地打阻值也OK,把屏线拆开,其中有根绿线似断非断,补焊后全部OK

网友:
换北桥 保管好,我修过

网友:
恩,估计就是北桥,楼主做好北桥说说结果!

网友:
期待结果,以前有个屏进水后就和这个现象差不多啊

网友:
独立的话是显卡,集成的话是桥

网友:
看你屏的显示像屏不好 找个屏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似修过,做显卡好的,当时以为是屏,可换了也一样。

网友:
做显卡前最好确定有屏换个试下

网友:
见过这样屏坏的。

网友:
外接屏幕什么样呢。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电流都没上去  显卡和桥

网友:
看看外接能不能有显示   如果能就是屏的问题   如果不能就是显卡或者桥的问题了
   什么情况希望楼主给个回话哦  期待

网友:
acer的显卡和北桥都有可能

网友:
这款机器有很多问题,就像是 13楼的兄弟说的,你可以先简单后复杂,这款机器的屏线坏的也很多,但是可以接,你不妨先拆开屏线试试,不行就加热法确定一下是不是显卡,

正确答案就是屏线,其中一根绿线似断非断,我把胶布打开就断了,重新焊好后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像是显卡没过

网友:
像是显卡,但是不确定

网友:
先看吧
     集显就桥了

网友:
很常见,就是显卡

网友:
看电流的话到显卡了

网友:
那里有问题的,加焊试下

网友:
先换屏 再焊下试试 别动不动就换桥 容易扩大问题 修道最后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换个北桥吧

网友:
我看是北桥的事多,我修过一个

网友:
先换屏试试,在确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不会吧,都说换。没好找你哦。不要太决对了是。

网友:
看外接显示不?

网友:
北桥吧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