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那种用起来顺手

楼主(2012-03-19):
有个问题请教下,主板诊断卡那种用起来顺手

网友(点评):
鑫帝卡好用

网友:
习惯了那种都好用,如果是芯片维修的,肯定是灯多的好啊,

网友:
我现在用8灯的俄罗斯和鑫帝2个一起上,基本99%都可以!

网友:
本来就是帮助参考的工具

网友:
用多了哪种都一样

网友:
10元一块的就挺顺手。

网友:
我一直用奇冠的,很稳定

网友:
现在没PCI插槽的主板用什么诊断卡

网友:
我也想买一块呢!

网友:
习惯了什么都好

网友:
我也准备买,只是不知道选哪种比较好。

网友:
很少用这个,但我知道的是有个叫冠捷的牌子,

网友:
我也是用鑫帝PT093C  这个一些高端的板子能跑  有些卡不跑的

网友:
诊断卡种类太多了,代码要符合主流的。。。

网友:
路过看看。不知道那里有卖工厂级诊断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