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笔记本~AMD的~显卡重做了还是花屏~没思路了。

楼主(2012-03-19):
华硕Z99D笔记本~无内显,外显花屏~显卡重新植株了~故障还是那样。谁给一个思路

网友:
那就只有更换个新显卡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显存坏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换个改良版的芯片 不如换个改良版的板子

网友:
AMD的机子,如果是6100的北桥的主板,应当也查看下它吧,这个显卡坏,北桥坏的都不少,重做测试吧

网友:
换显卡看看怎么样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较大

网友:
这个是独显,开机有声音,无内显,外显有一条条的虚线,加焊没有改善,植株也一样,另外有一个小插曲,显卡芯片上有一个小小的电容歪了,我扶正,不小心推掉了,找不到了,想试试看会发生什么,通电以后,电流正常,内外都无显,不停听到开机的声音,应该是不停在重启,后来补上以后就恢复以前的故障了。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喽,看是不有电压没有啊

网友:
换新的试试  不行就检测屏部分电路

网友:
主板上要是有显存的话就加焊一下显存,没有显存就是显卡  坏了

网友:
你还是先做一下显存吧我感觉有可能是显存

网友:
先更换好的显卡芯片,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检查显存。

网友:
换一个新的试    不行,换显存

网友:
  显存坏了你干GPU有卵用?

网友:
学     习      来  了

网友:
显存北桥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