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ds3l主板 CPU有电压 但不跑数 是什么问题啊 主板表面没坏任何东西

楼主(2012-03-19):
GA-P31-DS3L     CPU有电压   但不跑数   是啥子问题啊            电压都正常      CPU有一个角弯了  我弄直了   还是不行   那位大哥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告诉一哈 小弟

网友:
PCIRST有吗?CPURST有吗?总线供电有吗?

网友A:
要是没有   是哪儿的问题啊?      要是有    又是哪儿的问题啊?     高手     请教下   谢谢

网友:
PCIRST 和CPURST 都是南桥发出的.总线供电也有多种方式.不过一般都是CPU连北桥边上的MOS管 量场管的S 极或D极  一般是1.2V左右.

确实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有   是哪儿的问题啊?      要是有    又是哪儿的问题啊?     高手     请教下   谢谢

你问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CPU坏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
复位正常吗????你先量下PCI A15脚,,,有没有高电平,,如果有3.3的高电平,证明南桥的复位正常。没有复位电压的话,查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就不需要了,因为你已经说有CPU供电了。时钟,复位。。。有复位不跑马。。先刷个BIOS,,打下CPU到北桥的FSB 总线的对地值,,,还有就是北桥到南桥的 DMI总线,,的对地值,,要么就是加焊南北桥,,,CPU坐子,,,,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有   是哪儿的问题啊?      要是有    又是哪儿的问题啊?     高手     请教下   谢谢

你连最基本的四大供电都不知道,很难教的,,,不光只查供电,,时钟,复位,都要正常,,,,查时钟的三大工作条件,,,VCC  VTTPWRGD 14.318M  的晶振,是不是起震,,,1.4的电压,,,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网友:
换南桥和IO.

网友:
,,我有两个一样的,,都是这问题,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