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8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3-19):
本人手上有一台海尔A680的机子,开机触发电流跑到0。37A掉电,待机0。03。经检测CPU电感没有电压,供电芯片是ISL6262ACRZ。找边了所有的资料找不到此芯片的PDF文档。不知道供电脚是那一脚。如果有图纸的最好板号是:T14C MAIN BOARD REV:2。0      急请大侠帮忙。

网友:
IC  6262 这芯片,易坏,楼主换个试试吧

网友:
你可以参考图纸的 la-4211p就是用的  这个CPU供电芯片

网友:
6262已经换啦,还是老样子。

网友:
这芯片,华硕经常用到,随便找个图就有了

网友:
这个芯片脚定义很好找的  CPU的电压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你先测量其他的电压是否正常昂

网友:
看看其他供电的PG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