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故障

楼主(2012-03-19):
昨天收到一台现代的液晶 指示灯是亮的但是就是不显示 经过测量是驱动板的故障  就是驱动板没有开关的5v供电输出呀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给一点小小的提示

网友(点评):
没有。。。那就从电源那边的5V查起,,,

网友:
对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不是很懂,我就搞得修修高压,一牵扯到驱动板我就快疯掉了

网友:
接信号线屏供电有没有啊?有的话应该是高压问题

网友:
1117工作正不正唱

网友:
LZ说的太模糊了,这样怎么能帮到你呢?

网友:
拍个板子的近照,清晰点的,大家帮你修,不就是个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