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技嘉 M52S-S3P- 主板问题

楼主(2012-03-19):
<技嘉 M52S-S3P- 主板>
开机AMD data change ...update new data to DMI  一直反复重启.
换CMOS 电池后上面的没再显示,但是读到  verifying DMI pool Date....   又反复重启。
重装系统一直装不上. 换硬盘装 也装不上。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确认是主板的问题,首先刷个BIOS吧、

网友A:
我是新手, 请问怎么刷呢? 百度查 的 都是首先 要进系统 装winflash,下载主板的BIOS 后在xp下刷, 可是 我现在系统装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 请问怎么刷呢? 百度查 的 都是首先 要进系统 装winflash,下载主板的BIOS 后在xp下刷, 可是 ...

你不是做维修的吗?应该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做维修的吗?应该用编程器刷啊、

我不是做维修的,平时只是对这方面有兴趣,所以经常到讯维看看,学习。
那这样 看来只能拿到专业维修店去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做维修的,平时只是对这方面有兴趣,所以经常到讯维看看,学习。
那这样 看来只能拿到专业维修店去 ...

嗯、这板都不是双BIOS的,是的话还可以对调芯片。你留意一下屏幕有没有提示按什么键之类的或者提示插入光盘之类的,没有的话只能是送修了、不一定是BIOS本身的问题的,有时候内存也会的,你最好CPU也换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这板都不是双BIOS的,是的话还可以对调芯片。你留意一下屏幕有没有提示按什么键之类的或者提示插入 ...

刚拿到店里修好了,原来是 我的2 个硬盘都坏了(因为我没诊断卡凭自己的感觉去拆机,当时换另一个硬盘后也是反复重启,误以为是主板问题),换个硬盘后 系统装上了,现在正常使用,谢谢你的热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拿到店里修好了,原来是 我的2 个硬盘都坏了(因为我没诊断卡凭自己的感觉去拆机,当时换另一个硬盘后也 ...

嘻嘻,没留意这个verifying DMI pool Date,显示这个都已经过了BIOS自检咯、

网友:
原来是硬盘的问题啊,晕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