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电脑上的小板?

楼主(2012-03-19):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电脑上的小板,知道的说下谢谢你们了,

网友:
神舟优雅HP640的

网友:
看到那个板号了吧!按板号在论坛上搜一下 全知道了

网友:
宏基的AS4720

网友:
理论上来说是笔记本的小板        USB接口和音频接口

网友:
两个结果了说明情况??

网友:
感觉像是ACER的

网友:
把白色的贴纸撕下来。。去搜索版号

网友:
这就是神舟优雅HP640或HP650的USB和音频插孔板,前两天我还修过一个这个板,是客户插了一台短路的手机,结果把这个板子上面的USB 5V供电芯片烧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见过,不是ACER就是H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