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维修问题

楼主(2012-03-19):
我想请教大师们:有复位不跑码的主板怎么检修?

网友:
一步步来,供电,时钟,复位,BIOS,桥

网友:
可以更换CPU  压压桥

网友:
INTEL焊CPU座    AND焊桥   VIV电容  SIS电容

网友:
没修到过呢。

网友:
有复位不跑原因为CPU没有工作,原因如下
PG是否正常
时钟图形
CPU座(V星主板常有的事)
南桥北桥(重点是北桥)
CPU供电
你看一下吧

网友:
要看是什么样子的主板。先挑简单问题弄。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