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卡在logo进不去!!

楼主(2012-03-19):
华硕的主板,开机卡在logo界面不动,按任何键都无反应,拔掉电源插头后再插上后就可以过,换个显卡还是如此,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外设全部除掉 测试 还不行就网卡 声卡  bios   再不行有可能是南桥虚了

网友(点评):
在BIOS里面,,先关掉一些外围设备看看,,

网友:
以前遇到好像都是硬盘,南桥问题。

网友:
多数是硬盘的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今天就遇见 加了一条内存就卡LOGO去掉任意一条内存就正常 一般是声卡网卡 USB和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32.768换掉就好了 不知能否有帮助

网友:
外设全部除掉 测试 还不行就网卡 声卡  bios   再不行有可能是南桥虚了,系统也会的  先做系统试下,还有硬盘,内存都可能引起的

网友:
一般都 是 南桥的 问题

网友:
碰到好几个 都是硬盘坏了 卡LOGO

网友:
刚看见logo的时候,快速按tab键,看是否能看到自检到那里了,如果cpu过了,没有显示出内存大小,就用最小系统再试,如果到ide/sata设备,应检查ide/sata设备,或是更换电源试试,都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有可能南南桥了。

网友:
先下外设试试,不行测测硬盘吧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硬盘问题引起的

网友:
一般的情况就是硬盘挂了!

网友:
尝试清BIOS

网友:
硬盘的问题比较多,以前遇到过,

网友:
把外设拔掉一个一个试,一般来说硬盘和南桥多些

网友(2012-10-09):
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重点是主板上的大容量电容是否存在漏电,二次上电正常一般表示经过了一次充放电过程。而卡在logo的地方表示自检存在错误,重点是内存和南桥是否正常。

网友(2013-12-13):
网卡 声卡  bios   再不行有可能是南桥虚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顶星的主板,开机显示"顶星"字样,就卡住不动了,键盘任何按键无反应,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