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p 不过内存

楼主(2012-03-19):
  今天 一用户拿机子来检查,原本问题是死机;拆机后发现CPU风扇不转,于是换了风扇。上电测试 奇怪了,内存不过。后来清了BIOS,换了内存条,测试都是一样。上假负载测试,供电正常,时钟复位都有。我这就郁闷了,有哪位大哥对这板子了解了 快来救救小弟啊!

网友:
CPU 桥都压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内存跟内存插槽洗洗

网友:
CPU没装好,会不会呢?

网友:
我常遇到不过内存的 难修 供电正常 焊桥一样 今天也遇到一块 杰微的945 内存边有LED灯的 手摸控制LED灯8脚芯片就掉电 内有代换的 无果

网友:
换9214或者VDD_DDR宫殿新片,这它的反馈回路元件!!!!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  今天拿到同行的去测试,怪了换他的一条金士顿的内存能过。别的又不能过。弄的客户还叫我给他换条新内存,说拿起来都正常,装了风扇就不正常了,硬说是我把内存给他弄坏了。真的是郁闷之极啊!现在的维修也不太好做。

网友:
可怜的娃儿 ,我也碰到这种,我直接叫他换板子的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什么的都正常,桥也搞过了就试着刷下BIOS吧。只能这样了。BIOS也会引起内存不过的

网友:
唉~现在维修难搞,一般不要现场维修!到时有事也好说话~

网友:
换cpu试试 amd 内存控制器在U内

网友:
谢谢大家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BIOS问题很多的

网友:
新手收藏了,又多了一个维修经验!

网友:
刷一下BIOS  看看

网友:
没有试过刷BIOS 下次在遇到这种内存不过的 就给他刷下

网友:
维修都不是现场维修的,难不成客户好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