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发贴求助了,杰微N78M

楼主(2012-03-19):
主板无复位,客户拿来时候是桥供电 上下管烧,重植过桥,更换PWM RT8855 ,无果,CPU的VTT电压是2.5V
再查 PWM ,供电正常。上真U时,VID组合电压只有VID1和VID4有1.89V 其它两路0V
跑电路,上拉电阻正常,如果不上真U时,VID1-5都正常,有1.89V,换过U,请问大侠们是哪里问题,谢谢了

网友:
全板供电 正常吗  看你都没说清楚 一会无复位 一会跑到cpu供电哪里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对啊,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维修思路不清晰。。。

网友:
没听懂什么意思啊

网友:
桥坏了,换个桥看看.

别误导人家,什么桥坏??太轻率了

网友:
就是不跑CPU,没有复位跳变,也没IO,全集成在桥那

网友:
维修需要清晰的思路这样会减少很多时间。。

网友:
桥没植好,重置一次

网友:
看楼主的叙述,应该是CPU电压都没吧?有VID,没电压就看场管和管理芯片

网友:
现在就是没有VCORE ,VID只有VID2和VI4有1.8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