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集显能开机 进系统有声无显

楼主(2012-03-19):
今天接到一台SL410集子   开机  进系统不显示  外设排除  系统啥的都不是  不知咋修了

网友:
给北桥重新植珠

网友:
进系统的时候你看是不是暗屏还是黑屏,如果是暗屏的话就有可能是灯管还有高压条,如果是完全黑屏的话就有可能是北桥不好,那样的话最好是重做北桥咯。实在不行就换。不过其他的工作 条件也是要查清楚才得啊。

网友:
通病啊。。暗屏。。。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显还是暗屏哦看清楚哦

网友:
操起表笔查吧,报上数据,让众人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