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 请高手看看

楼主(2012-03-19):
T42 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有时停在开机LOGO 上不动,电流在1.12不动,这个电流不固定,反正就是停在一地方不动,有时开机就白屏,有时还花屏,如下图.请高手看看,是杀哪个先??

网友:
这个就是花屏时候的图

网友:
有点像屏的问题,。,,换个屏试试

网友:
再说一下,有时候能正常用半天,一切都正常

网友:
敲打一下屏或者主板试试,看又变化没

网友:
兄弟  显卡问题 T4的通病了

网友:
显卡 问题  加焊下

网友:
有点像屏的问题

网友:
有人说,开机停在LOGO,是南桥,
有人说,能开屏不亮,是北桥,
有人说,花屏是显卡,
有人说,可能是屏坏,    这个本本,还没有修过,不会一下,全都坏了吧,   问问高手,这个先修那个,最靠谱!!!!

网友:
这个就需要看你了大家只是出主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