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19):
这个机器采用的是 bq24751,充放电前级管理于一起的 多功能芯片,拿到机器只听见老板说这个机器不充电,连故障都没有看见就被他拆开了,我最讨厌,我是做维修的我总要看看在系统里什么样的对吧,要看看认到电池没有, 显示充电中什么的我一概不知,就知道不充电,那个火啊还没有修就爆发了,因为了解故障时做维修的第一件很重要的事 大家都懂得,好了正题:

  机器已经拆开我也懒得进系统了,因为很生气。插上电源和电池测试电池接口发现没有插电池的时候i2c总线是两个5v 电池的温控信号3.3v 插上电池温控信号就2v,基本确定ec正常

测接口1脚11.5v就是电池的电压,没有充电,再来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24751,

发现28脚的主供电就11v 14v 19v这样子乱跳,1脚chgen也在2.2-3.3v这样子跳,首先就怀疑充电芯片坏了换了一个,chgen 不在跳变但是公共点电压会跳变

pq302 5678还是会跳变,为了看是后面的问题还是隔离的控制问题测4pq302的4脚也在跳变,除了电源acdet和13脚acgood没有跳变其他的都在跳变去掉电池就不跳变,在公司送了一块好的电池,插上还是会跳变,难道是芯片没有焊好,这里除了点小小的故障,加焊的时候忘记去电池了,烙铁短路吧ec烧了一下,插电就自动开机了不过还可以亮呵呵,没办法呀,只好找了个ec换上去 恢复原故障,证明了之前的判断ec是好的,,这次加焊就小心点了看看电源断开没有 呵呵,吃一次亏长一智,焊好后其他的电源都不跳了,只有公共点一下11v一下19v,想想这不就是说电池电源不停的在切换吗,难怪跳但是还是24751在控制啊,再看看电路发现acset短路的

这个信号和ref参考有关啊,也不知道究竟有什么用,反正就是短路是不对的

原来是pr313哪里腐蚀了,可不好好找啊这个,点点烂看都看不见 吧哪里翘起来吧电阻放在另外一边飞线,刮开腐蚀的地方就不短路了,终于电压正常了,公共点也不跳变了,在看看怎么没有充电电流啦?测16脚srset充电电流检测pr3191脚0.4慢慢升到2.6v2脚却一直没有电压断开电阻确定是芯片拉低的,那就是芯片有问题了,订了一个按上,充电电流0.2有变化但是太小了啊,刚刚要拔电再看看有没有问题的时候电流变成0.4 0.8 1.2 2 2.1 2.2 慢慢的就起来了,看来这个芯片充电不像平时的那些一下就起来而是慢慢的在升,进系统53%慢慢54 确定ok到此修复!!!!伤不起啊,电池本来的那块也坏的,祸不单行啊,估计是电池烧坏芯片,或则芯片烧坏电池 误解释

补充内容 (2012-7-11 11:57):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qq群欢迎到来68089741
群号 欢迎讨论

就因你那里有腐蚀的地方,充电时,把主20V引过去了,电池产生大电流,保险烧了

网友:
楼主写的非常好,想加分,在哪里加分呀
表达能力需要提高,言词闪烁,看的累!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嘿嘿

臭臭加菲猫 -2 严禁灌水

网友A:
可能是你没有取电池焊接的时候搞坏的呢    哈哈

网友B:
学习了,不过楼主写的时候思路再清晰点就好了

网友:
腐蚀都没看到

网友C:
总之就是学你的经验长我的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过楼主写的时候思路再清晰点就好了

其实思路是清晰 就是表达能力不强,呵呵我故意的,如果要表达好的话,要写好多字啊,上班写的没有时间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没有取电池焊接的时候搞坏的呢    哈哈

也是哈,所以修电池这块一定不要忘记切断所有电源

网友:
修出来的认为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思路是清晰 就是表达能力不强,呵呵我故意的,如果要表达好的话,要写好多字啊,上班写的没有时间呵呵 ...

呵呵,对我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啊,现在才体会到。希望楼主下次能出好贴

网友:
看来是阁下大意了

网友:
ACSET 这个信号是测试适配器存在和功率的吧?

网友:
呵呵 ,其实有些问题是很容易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之就是学你的经验长我的技术

那你厉害,行了吧

网友:
上我知道了修机器一定要细心,谢谢

网友:
高手啊 什么时候我才能和你一样

网友:
我好久才有那个样子哟

网友:
楼主讲的不明白!!!有点听不懂

网友:
看迷糊了    楼主到底换了多少个芯片和原件?

网友:
好深奥呀!学习

网友:
有可能以前的电池没有坏呢

网友:
遇到过忘记拔电源直接用铬铁拖。结果大家懂的。。。细心点可以省很多很多事。

网友:
嗯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老板把你惹火了  还好只弄坏EC

网友(2014-02-15):
我是来学习的 嘿嘿

网友:
嗯,只能说楼主修这个学到了自己的经验,下次肯定会注意很多很多。平时我也很注意,只要上BGA都会拆COMS电池。昨天也犯错了。F5R来的时候0.6几不动,替换U,内存一样,加焊北桥200M,结果电流上来了到0.9几,最高到1.1,死活就不亮机。拆电池触发0.4几还跳变,拆内存0.7几,拆U0.4几,看上去很正常啊。最后准备刷BIOS,结果发现是32脚的那种台式机老款ROM,天啦,哪有座子啊。后来没办法正在可惜中拿了板子在看U,结果发现桥不一样。忽然脑子灵光一闪,用原来的U啊,那个桥根本不支持我替换的U。费了2个多小时的大脑,结果差点被自己整死。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