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5TB问题

楼主(2012-03-19):
希捷1.5TB   7200转 11代,

开机时,硬盘狂转了一会,并有咔嚓的响,进BIOS画面很卡,好不容易进了BIOS看看,硬盘型号很乱,容量只有4G左右。

请问题这硬盘是固件门问题还是磁头坏了??有救吗?

网友:
按照固件门的处理方法,处理一下看看。如果,处理不了,估计就是磁头有问题了。

网友:
罗工老师,介绍给我一个修复固件的小工具,什么型号的和软件,最好是在淘宝上买,谢谢了

网友:
没有小工具,只有PC3000和效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