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复位灯常亮,不跑码!

楼主(2012-03-19):
手头有一块七彩虹 C.NF4X -M2主板,单桥!复位灯常亮,不跑码,刚上手时目测主板,图2中的1点位置二个6.3V 1500UF的电容已涨,更换后上机还是一样,图2中的2点位置MOS管S极只有0.7V。拆下测量MOS管正常!电容下面那个电感有5V的电压!CPU核心电压1.5V.内存核心电压1.4V..压过桥,换过U ,换过电源还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
hjq
内存电压不正常吧.先把内存供电搞正常再看.
灰尘都不清楚就修板,习惯不好!

网友:
上假负载测试下时钟 复位看正常不

网友(点评):
再看一下PG有否发出

网友:
图2中的两点位置MSO管电压不对,换控制IC,那IC好像是RT9202

网友:
无法回答问题,。,。故障点都没找出来,,,

网友:
这故障都明摆着了 晕死  内存供电不正常 跟着参考电压不正常 换掉那个内存供电的8脚IC应该OK了

网友:
复位信号有问题!

网友:
说不定是桥坏了哦。那几个管子应该是桥和总线供电吧

网友:
桥虚汗了...

网友:
你那两个场管的S极电压明显不对啊!查一查这电压是供那用的,场管有没有发烫。还有场管的G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先焊桥,如电压还 不正常,则修内存电压吧

网友:
晕   故障已经很明了了,  八脚MOS管坏了

网友:
期待楼主揭晓答案

网友:
内存供电IC坏了

网友:
换了RT9202,内存CPU供电都正常了.还是复位灯常亮。诊断卡跑FF,PCIA15 0.19V.PG 0.25V...明显不符合.摸索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焊桥,如电压还 不正常,则修内存电压吧

穷人.没BGA.小县城`一个月修不到3块板.买这DD不知何年何月才回本!

网友:
查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现查查MOS管的控制,IC,可能性比较大。也有换IC还不行的,如果换后还不行就是桥的问题比较大的,

网友:
单桥的 板子看见就脑袋疼

网友:
查时序 单桥意虚汗

网友:
供电 时钟 加焊桥啊

网友B:
看到单桥板就怕,只能按时序去查了。期待LZ揭晓答案

网友(点评):
我觉得单桥的很好修呀 八成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桥

网友:
AMD的单桥可是不敢恭维啊

网友:
跑那MOS管的线路,看谁输出电压给他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中等待答案

网友:
先查mos管吧,不要动不动就动南北桥

网友:
支持换IC 不行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单桥板就怕,只能按时序去查了。期待LZ揭晓答案

或许吧,来到单桥就搞桥。但是对于我这些没BGA,风枪吹短了N次的穷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桥烂了,同行做一次BGA要80.

网友:
查看G极电压时多少

网友:
就是9202的问题,MOS管电压不正常,换了就好了。

网友:
桥问题的多

网友:
如果压桥没用的话拿下来重织吧

网友:
内存电压低了 NF4的板多数为1代内存

网友:
呵呵,应该又是RT9209电源芯片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