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 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12-03-19):
华硕P5G41T-M LX3 主板反复重启 还在保修期的主板 诊断卡跑到89就重启 CO OO 89 循环
华硕
若只是回眸1
主板上的硬件都换的试过么?

网友:
没过内存、

网友:
刷bios,好像bios有问题。

网友A:
主板上的硬件都换过试一边在说

网友:
主板上的东西换过一遍了 这个最基本的 不知道是桥还是BIOS 如果是桥就懒得搞了

网友B:
质保 交到厂家维修好啦 大伙共同学习下请教下 师傅 们 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送保就是了,自己弄坏可不保的啊

网友:
89是代表,好像是显卡,擦下这个的金手指试试吧
同意楼主:
5.0
IT360
同意楼主:

网友:
裸板点的还是在机箱上装着没拆下来点的?一般如果没拆下来的话 你看下机箱上开关键是不是挂了 我遇到过好几次都是机箱上开关键挂了然后一直自己重启

网友:
师傅们 我有块主板 总是 开机 开到一半几秒后就重启了 什么情况???威盛的主板 插400内存

网友A(2012-04-19):
我有块915主板.开机开到一半几秒后就重启了.什么情况???

网友:
我这两天也修到两块这个型号的板和楼主一个现象,反复重启,BIOS刷过。一样,没点位图不知从那下手,那位有点图分享下谢谢!

网友(2012-05-19):
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2-08-17):
一般是BIOS.或内存的事先换内存,不行就送保修
笑看浮云
同意

网友:
把前置面板上的东西都拔了!显卡也拔掉单独点板子试试!

网友:
我这有块华硕的 P5G-MX 可以显示 就是不定时重启 CPU 内存 多换过了 还是不行 不知到什么问题

网友(2013-03-20):
内存供7120电换过,还是1.2v,无果。

网友(2013-06-25):
刷BIOS.换IO旁的822排阻

网友(2013-10-07):
华硕主板,BIOS旁边822排阻坏的多。

网友:
BIOS 设置一下,重装系统

网友:
刷BIOS 或检查供电

网友:
BIOS 问题 刷BIOS

网友C(2014-09-13):
我也有块 bios刷过 822换过也不行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先把主板拆下来裸点,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

网友:
89是代表,好像是显卡,擦下这个的金手指试试吧

网友(2014-10-14):
最后修什么地方了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