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160 版号是MB06L-MB 不触发 维修经验

楼主(2012-03-19):
联想旭日C160 版号是MB06L-MB 状况是不触发
客户说是电源口松动,一整不开机,拿到售后服务去修,客服拆机后谁知道修了什么就告诉客户说口不能换,就拿到我这里来了
经检测是不触发,有待机电流,0.025 跟客户说了一下情况不是口的问题,需拆机检测
这款机器有个通病就是带电源板,还有就是按键板也是分开的,这两个板要是装不好很容易不触发的,暗喜!以为是个小毛病,重装下就会好,就拆机检测,但重装后无果!跟客户报了下价,修之,简单看了一下板,二话不说,先焊电源板接口,还有主板的接口,还是老样了,只是电流有一点变化,跳到0.30后就无反映,这回不是简单问题的,直接找图纸~
看了一下电源板,

先测待机,5DDA 3DDA 都没有电压,是MAX1631控制,这个是触发后工作的!所以没在这上面下功无,看下时序,先有的PMU5V 、PMU3V 找下电路
U42U21产生,均正常,
看了下总线图,开机由PMU08控制,
先查PMU08看是否工作
71PIN VCC 3VPUM3V供给
25PIN RESET# 3.3V 有高压平,复位正常
测晶振两脚也有波形起振,芯片应该正常,
按开机键,信号转换成MainSW,到达7PIN 有跳变,南桥应该工作了呀,可是还是不触发,查南桥触发条件,晶振起振,找PM-RSMRST
U11产生,看下电路图只要有3VDDA就会产生RSMRST,上机测试,U11 5VCC没有3VDDA
现在查3VDDA从哪里来的,看图纸是直接由MAX1631控制产生,但MAX1631是触发后工作的,测量3VDDA  5VDDA
按开机键后L10 3VDDA 有0.97V   L9 5VDDA 0.56V   很明显L9电压没有出来,可能有些短路,查5VDDA ,3VDDA出来的都比5V的高,可能是短路,查L9对地阻值也正常,
5VDDA转换5VDDM电路,以为短路,结果还是正常,这下有点晕了,这个板子MAX1631还是后工作的,又不是短路,而且这个板子还是电源板转接的,想测个点还比较费劲,
后来想起之前的EC要是工作的话会发给南桥一个开机信号,然后南桥在返回一个SLPS3-S5
但这个EC上没有这个信号的测试点,有点郁闷,这个板是怎么工作的呀,发给南桥,南桥还没有反馈,这是怎么触发的呢,看总线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只有两个M3885X,怎么会有两个EC呢,不想了,直接找SLPS3吧,这样不就找到是怎么触发的了吗,天那!

怎么会还有个EC 竟然这么多脚,而且在总线图上跟本没有找到,好像是联想出图时忘记画上了吧,有了这个芯片应该就明白是怎么触发的了不用说了,先看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之前这个板子说是电源口坏了,看了下电源口被焊过,可能是电源口附近出现了问题,导致没有检测到DCIN 测了下23脚,有3V,看下图纸,竟然是PUM3V上拉,又郁闷了,刚有的希望,又不见了,
重新看了下电压时序
前面的两个时序正常,接下来查DCON 这个信号,看了下图纸,它管了好些电压的开启,从电路图上看这个信号是由U41  59脚产生
在待机状态下是低电平,按开机键后变为高电平,说明这个EC是好使的
那从时序上看有了DCON后就应该有VDDA了,又找到MAX1631上了,VDDA是由MAX1631控制产生的,之前就测试到这里就有点晕了,那就查下隔离保护吧,这个电压也是触发后产生的
Q3转换的,DCIN+转成DCIN
待机状态下测Q3 源极有19.75V 栅极19.65V 漏极0V 是个P沟道场管,
可能是触发后才会导通吧,按开机键监测G脚,没有跳变,从电路图上看,栅极由DCON控制,应该有个高电平控制Q5Q5是个对管,有高电平后导通把25脚导通,Q3 G极电压被拉低,这是个P沟道场管,G小于S时这个管子就会导通,这个电路就是应该这么工作的,但是按开机键后,G极没有反映,原来是触发后没过隔离保护,故障点就应该在这里了,
接着就查Q5,可能是Q5换了,暗喜,但测试Q5  1脚没有高压平,没有就不能导通,不对呀,看了下电路,又测了下板子,Q5是由DCON控制呀,刚才查到这个信号是有的呀,还是3V高电平,不可能过不来呀,很有可能是断线了,就剩下三个原件了,一个R11    0欧电阻,一个R10  4.7K电阻,还有个D3,前面两个都找到了,都有,而且还通,但D3却没找到,原来在电源板的背面,找到板号,仔细一看,D3被干掉了, (这个是我后来焊上的)
天那,是谁这么坏,想起客户说在联想售后检查过,很有可能是他们做的,跟本就是用风枪吹下来的,明显不是碰掉的,难怪DCON没有过来,找个料板,换上D3,电源板装好,触发,电流上来了,0.78继续走,亮机了,测试稳定,就是一个二极管惹的祸,很明显是联想售后做的故障,让我查了这么久!悲催的客户  悲催的我们这些维修人员啊  很多都是被那些售后给玩的团团转啊.... 此次维修到此结束。。编辑帖子很累的。。大家回复一下吧。。各位大大给点分吧 。。我现在还是负分呢。。

网友:
呵呵  楼主绕了一个大弯路,大家看这个贴也跟着绕了半天,

网友:
按理不会是联想的官方售后,我也在联想的售后待过,也一直跟当地的联想售后有往来,联想的售后只会做换件服务。

我这边也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官方的售后就不知道了  。。。。  这是客户亲口说的...

网友:
坚持努力最终还是被楼主修好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