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L1908W间断黑屏的故障!

楼主(2012-03-19):
一台HPL1908W开机时间久了就会出现一次可以正常显示,一次不能,交替出现,不能显示的时候电源灯是显示信号输入正常的,也就是绿灯,调整菜单也可以显示,我试过断开所有灯管,外接高压板点亮灯管,还是一样。还有有时不能显示的时候会先出现“没有信号输入”的提示,然后黑屏。我怀疑是驱动板的故障,不知对吗?

网友:
驱动板,重点查VGA的第13 14脚

网友:
您好!我才刚自学液晶维修,您说查VGA13.14脚是指有可能虚焊还是13.14脚到控制芯片的电路故障?

Yy.

网友:
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我外接高压板驱动灯管也是间接交替黑屏。

网友:
驱动板上的问题,

网友:
换驱动板,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