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维修

楼主(2012-03-19):
      接一台LENOVO 的F31A,不显。这个机器是我卖给客户的,客户又卖给另一个客户了,原来这个机器是CPU供电部分进水后造成断线,飞线后修好,但是这次是显卡门爆发了。
      闲话少说,入正题。报价300,拆掉坏显卡,换新631显卡.郁闷来了。换上后加电不显,以为没有焊好。加焊了一次。嘿嘿,还不触发了。么有办法,拆掉显卡,重新植。一阵忙碌过后加电测试,还是老样子。这时头大了,换回原来的630显卡,外接显示,内屏无显,头更大了。拆下来。在给板子托锡时还掉了4个点。
     这一天,你说咋整,真是倒霉。换个新显卡,还是坏的。好在我手了300 ,没有赔上,又定了2片新的,还不知道啥狗样呢。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点评):
都证明这个31显卡是坏的了。新的还么有到。还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主 你试着用风枪稍微加热下显卡,立即截屏试机

网友:
你真够倒霉的 ,现在631也不是很好啊

网友:
我前段时间修了个F41A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把原显卡加焊不行,重做还是不亮,最后换了个改良版显卡,竟然短路不触发了,搞几次后来掉点了郁闷。

网友:
希望你能修好 维修者都有这样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