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主板是 FM1MB 电流到1.1A, 无显。(显卡没问题)有 cpurst 。求思路

楼主(2012-03-19):
dell 6400 主板是 FM1MB  电流到1.1A, 无显。(显卡没问题)有 cpurst 。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2-3-22 22:12):
今天仔细看了看,cpurst是0.2v,这个不对吧。不过有的板不上cpu是不是cpurst就是不起来呢?

网友:
刷Bios 看看,不行就查下北桥是否虚。

网友(点评):
以上都试过,没问题

网友A:
测量ADS是否有波形?

··额 看错了 ··19号楼主表的时候是说CPU复位正常····囧了··
··ADS 不是主板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之后CPU才发出的么?? CPU的复位这么低 明显不正常撒·怎么会有ADS
明天再看看。

网友:
时钟有了吗?板上其它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pcirst和pltrst有3.3v,时钟都有波形。郁闷了,这个是3修的板,不知以前怎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ADS是否有波形?

ads#测不到都是在板内走线,有什么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