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报警

楼主(2012-03-19):
IBM T61 15.4宽 965集成显卡保2E内存不过,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会不会BIOS有问题,供电1.8V 是正常的
显卡
内存不过

网友:
放电,不行就刷BIOS ,再不行最多就是加焊北桥,一定能好

网友:
北桥重植 ,再就是内存槽了!

网友:
有黑胶的,不好弄了,我遇到过,摘下来过一次,成功了,但是焊接的时候,爆珠了,郁闷

网友:
管黑胶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