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MCP68-61 怪问题

楼主(2012-03-19):
CPU无供电 供电芯片 6566超烫,换了还是一样。34脚2R2电阻开路,换了还是一样,求高人指点指点。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板没桥供电是通病@!!

网友:
这个没见过,等师傅来提试。

网友:
芯片附近有没有短路???

网友:
供电芯片很烫你就根据ISL6566的图纸查一下外围呀,图纸网上多的是。前提是你要确定你的ISL6566是好的。
这个芯片本身也是坏的比较多的。

网友:
芯片我换了几片都是一样的

网友:
修好了。是CPU供电的一个上管穿了,还有G极的2R2也开路
同意楼主:
3.0
j419407448
同意楼主:
一开始2R2开路,就要查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