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的怪现象

楼主(2012-03-19):
今修到一台长城R195型号的液晶显示器,现象是屏幕出现许多横杠,像水波浪一样,以为又捡了一个便宜,认为只是排线坏了,或者是哪个电容鼓了引起的,谁知开壳后检查没有电容不良现象,测电压一切正常,换了条排线也不行,没有头绪了,大家一起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用另一个正常驱动板来排除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像驱动板问题!

网友:
刷驱动,不行就屏完蛋了。

网友:
这个症状我修过,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改两个电阻就OK了,具体是哪两个我忘了,等我查查这和你说吧~

网友:
可以先点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