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硬盘写入速度慢

楼主(2012-03-19):
读取30M左右很正常.可写入只有4.5M的样子.好搞吗?东芝320G的.这是我装移动硬盘里的速度,硬盘盒是没问题的

网友:
扫下盘 看 有没坏道。

网友:
没太看懂什么去取和写入的意思。
可以检测一下是否有坏道。

网友:
用MHDD检测过没有坏道.很正常的.是移动硬盘.直接连接主板.开机时会报硬盘错误
主板SMART检测提示有问题的.不知是否好修复.该怎么修复呢?

网友A:
估计是G表满了,SMART日志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G表满了,SMART日志满了。

那该怎么修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