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个长城电源上机保护的问题,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想请教下。

楼主(2012-03-19):
             有个长城300w电源,具体情况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得重新拔下电源插头才能再开,再开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电源量了待机5.12v ps-on3.17v 空载12v输出有12.17左右。5v有5.22,3.3v有3.45v,负的就没量了。然后打开电源看到5v待机上的滤波电容鼓包,然后正3.3v通过整留出来后的一个接地电阻变了颜色,不过取下来量有11欧,换上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电源就好了,不保护了。但要是不换那个电阻,就一定保护,开机还是转一下就停。我先就是取下量了电阻有11欧,以为是好的没换,但是上机还是保护。请问这个电阻量是好的怎么会引起保护呢?还有这个电阻为什么会引起电源保护呢?

网友(点评):
限流电阻啦,,,

网友:
3.3V每个电源的都有的具体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接地好像是分压用的

网友:
3.3V的负载电阻,常用多是3十几欧,11欧的电阻估计反馈电流大了引起保护

网友:
是限流电阻、 漏电吧!

网友:
应该是电流变大,过流保护了

网友:
           我的师傅一开始就教我说电阻只会变大,所以这个电阻看了色环算出好像是十几欧,所以也没多想,浪费了好多时间。最后没办法给别人看了,人家说你先换了电阻再说。不过这个长城电源空载量的电压好像和其他长城的不同,这个也是24针,300w的,其他的好像量12v空载只有10点多v这个怎么又12v多,会不会修好后用不了多久。因为这个电源我先换了5待机边上的电容,也用了几天才出现保护的。请前辈有时间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把负电压也测一下,空载的电压稍高一点多是反馈设计电路的不同(有时电压取样电阻阻值变大也会使电压上升),只要带载后电压正常就没有问题,如果认为带载后12、5V电压偏高的话,可以把5V到494的1脚的取样电阻改小1-2K。3。3V电压有点高(空载3。45V、不知带载是多少伏),应降低一点、调整一下,3。3V的稳压电路是另外的。楼主修电源还要仔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负电压也测一下,空载的电压稍高一点多是反馈设计电路的不同(有时电压取样电阻阻值变大也会使电压上升 ...

                  上机测试了。主机开起来测得,5v是5.1几v,12v是12.08,3.3v还是3.44v。负的没测试了,师傅说负的一般没问题,一般不用测试。看他也从来不测试的,所以习惯不测负压的。明天再拿那个电源测试下负压。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了,电流过大保护。

网友:
呵呵,3V的你用30欧姆的代准没错,过流保护了。。。

网友:
我今天也发现一台类似问题的电源,用不接地的插板是就会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用接了地的插座试就没有问题。带光驱测试也没有问题。负载测量各组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流过大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