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4411S--ATI显卡故障

楼主(2012-03-19):
        前天接到一台兵哥哥的4411S,不开机,电流0.8几,拆机发现是二修了,一修在触摸板处飞线了,飘逸的,先不管直接拆到主板,上电测无线网卡的PCIRST#为3.3V,判断是BIOS或者显卡问题,呵呵简单的故障。于是玩玩IPHONE4,拍拍照片到空间。拿起主板直接拆BIOS,一刷果然亮了,顺便帮客户把触摸板排线用导电银漆修好,省的飞线了,装好进系统,要开机密码,兵哥哥的,怕有什么机密资料的,客户至上,关机丢一边。
       客户拿回去一开就打电话来说不开机了,上门又取来,拆机看PCIRST#还是3.3V,打内存波形有持续一秒的波形,为确保BIOS资料是否有问题,又再刷了一遍,还是不行,确认是显卡问题,加焊不行,重做还是不行,讹我啊!更换芯片,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散热结构设计不合理,估计以后会有很多这个坏的

网友:
楼主,是INTEI的板子还是AMD 的  是三代的还是二代的    如果是3代的麻烦楼主把BIOS给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