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液晶屏 改装led背光

楼主(2012-03-19):
工业液晶屏 改装led背光
此屏是客户送来不知道是什么机器上的
看型号
问题是背光灯管损坏 客户要求改装之后灯管要接220v电源(原机高压板估计也损坏了)
原来的思路是换上灯管 用 通用笔记本高压条 接个7805做开启信号 接12v电源

由于手上没有合适的灯管(长120mm)

想了半天手上有个破的led屏想想可以改装一下

拆出屏里面的led灯条 灯条是 42颗灯珠的

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发现灯珠的排列顺序是 654321、654321、654321、654321、654321、654321、654321 一共七组

每组里面的数字相同的是串联在一起的 刚刚好3组的长度是120mm

由于不知道原来的led背光的电压 试了一下12v点不亮  论坛里搜了一下 有说是25-30v的  每个灯珠应该3点几伏左右
剪断led灯条3组120mm 把断线的飞线连接了一下(过程省咯)
用12v 试了一下很亮 而且发热严重 心想坏了 剪断容易接上可困难了
那就降低点电压吧  找了半天 找了一个9v的tenda猫的电源 试了一下 可以了

组装好了才想起拍照的事
用adsl分离器的壳子做了个开关和电源插头

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微热  试了用5v电源点不亮

有谁知道(lp140wh1)led背光的电压吗

网友A:
朋友 LED 要横流 不然很容易坏的 我想你的发热大 就是没有横流的原因把

网友(2012-05-30):
是恒流源,保证通过每个LED的电流恒定不变
是恒流

网友(2012-03-19):
还没有这样改过,以前修的时候量的电压是2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兄弟横流是什么意思呢?

横流 就是保证稳定的电流  因为LED电流波动过大很容易损坏

网友(点评):
恒流 = =,恒流啊哥,不是横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兄弟横流是什么意思呢?

横流源驱动输出电流不会随着LED芯片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LED芯片温度的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流源驱动输出电流不会随着LED芯片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LED芯片温度的上升。

那兄弟能否给个电路图或者组成图来指导指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兄弟横流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这么多人硬是说不对呢,是恒流,指每个灯珠都需要恒定的电流

网友:
求led横流电源 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 LED 要横流 不然很容易坏的 我想你的发热大 就是没有横流的原因把

谢谢 liqiangwszgr

百度查询资料后 发现应该是 恒流
每个led灯珠不能超过限制电流
后串联一个47欧的电阻  起到限流作用 现在基本没有发热问题

网友(点评):
单纯限流解决不了问题,恒流和限流不一样的,还是找个恒流电路吧,其实很简单.

网友:
这个是由LED灯的V/A特性曲线决定的,LED是电流驱动器件,导通时虽然电压在3V多,但这个电压是不稳定的,电压高一点点电流就会增加很多,从而导致过流,过热。
这个屏看起来是  文本显示器 上的,不过工业上用这种屏的地方太多了,不确定是哪用的。

网友:
如果能有一个改灯的电路图就好,不过还真心的谢谢楼主给了一个创新思路。

网友:
把串联变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兄弟横流是什么意思呢?

横流驱动不会导致温升

网友(2012-04-27):
28v    把屏的高压电路截下来不就好了

网友:
我回头把联想S10 屏幕里的LED拆出来,换到路由里当数据灯用,让它不停的闪啊闪,看能坚持多久。屏里面的LED 和路由灯上的LED差距很大?

网友:
从废的LED屏上剪下LED升压部分,在把屏的LDE放到你的屏上就可以,LED也是需要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2012-05-29):
这个做法必将有用

网友:
改好了以后就把高压的 都换成低压的安全

网友:
看得模模糊糊的 同求led横流电源 电路图

网友(2012-06-28):
Is easy to replace with Led and parts already.........

网友:
好办法 LED 电压多少伏呀  串多少个

网友:
改的不错啊,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恒流?不是直流?

网友:
这种代换的思路很好,工业上要求设备必须可靠。LED光源发热要比CCFL背光发出的热量低,寿命自然长久。不过LED需要恒流源来驱动发光,你用电阻来限流就改变了LED背光的初衷,在外界电压变化的时候亮度会有变化而且这样很容易坏的。恒流源“百度”一下会出来一大把,也可以用LED高压板改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