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内屏不显有背光

楼主(2012-03-19):
如题 7200显卡  初始故障 外接有显 内接不显 有背光 一般情况都是显卡问题  换了一块 故障一样 屏接口测量 阻值 电压都正常  再换一块  还是一样 郁闷  就像 有logo 显示的时候  去掉那个logo的背光 有谁遇到过? 都是换的新的改良的110mt 重新植成有铅的也一样.屏 屏线 都换了 故障未排除.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本本 有背光无字符 外接显示器一样 求助

网友:
明天加焊屏线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