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捷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2-03-19):
我有两块希捷80G的硬盘,两块都坏了板子,坏的地方不同,一块坏了马达伺服,那一块不知道坏了哪里(不认盘),不知道还能修复吗?

网友:
完全可以,换板加写程序搞定

网友:
o 上哪找程序啊~~真愁人

网友:
有的不用写程序也可以的。

网友:
老的没有效验程序`!

网友:
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些答案,那个才是对的~~~

网友:
就像电脑死机蓝屏一样,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有一个一个的测试。
首先,要找到好板,然后,看看固件是否坏了,如果,固件坏了,就要写固件。固件好,也没有坏道,硬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