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牛刀:维修IBM T42 不加电一例。

楼主(2012-03-19):
今天遇到一台IBM T42 进水的本本, 客户说是开机进的,然后就关机了, 再次开机就打不开了,于是和客户谈好大概价格就开始拆机了。 拆机后发现里面特别脏,进水部位还挺多,都腐蚀了。 先用洗版水清理板子 吹干,静态下测量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均正常,于是通电测试 发现待机0.14,待机偏高,用手摸主板上的元器件 ,发现南桥有温度 ,难道是南桥近水短路了, 于是换了片南桥,发现待机还是0.14 说明不是南桥的问题,奇怪 突然想到还有一个因素  缺电压也会 导致芯片热,于是测量南桥待机时需要的电压 VCC3M正常 VCC1R5M却没有,于是在电路图里查VCC1R5M的产生,是VCC1R8M通过Q76产生的,Q76D极有1.8V G极却没有高电平 不能导通,继续追查 原来是VDD15 经过D55过来的控制信号,还经过R486R489 分压产生的,测VDD15 正常,D55那里电压也正常,R486这里却没电压,用放大台灯一看 发现有些腐蚀,测量发现和D55根本不通了,也就是断线了,这下简单了 D55飞线过来, 插电测量待机OK 0.03 南桥也不烫了,接上液晶屏 可以亮机了,于是装上拷机测试 一切正常。
此机器的故障是:由于进水导致断线,使南桥在待机时缺少电压 引起的待机偏高不触发,一根线可以解决的问题却由于自己的马虎换了南桥,真是不应该啊 走了弯路,希望大家以后维修时注意。  这个案例和我上次修的那个IBMT40 北桥发烫的是一个原理,只是这里南桥进水了 ,误以为南桥损坏。

网友:
好,一般IBM缺1.8M电压会引起待机偏高以及南桥发烫等现象。

网友:
分析很详细,测量很准确

网友:
两针见血啊,强

网友:
从D55哪个脚飞线,飞到哪了?电阻上面吗?

网友:
一看芯片发烫就认为它坏了,这是最容易进入的误区了

网友:
有你一半技术就知足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明细,值得学习,就是有点武断,直接干南桥了  呵呵

网友:
好经验,不要以为芯片一汤手就是坏了,要检查基本条件。

网友:
是这样子飞吗?

R486断线过不去电压!从D55把电飞过去!D55三个脚电压都一样吗?多少V啊?谢谢!

应该不行吧。从d55的负极过来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威武。

网友:
楼主很不错,可以讲的很详细不错。

网友:
南桥发烫也可能是缺电压

网友:
学习了楼主,先收藏以后说不定会遇到,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漂亮,有时候还是不能突然动桥呀,

网友:
分析的真不错,可怜了无辜的南桥啦

网友:
楼主经验分享   很好             学习了  这个1.5V是待机就有的吗

网友:
在IBM机器中,如果待机缺1.8M电压会产生待机偏高,南桥发烫哦~~~

网友:
    ╮(╯▽╰)╭,    啥时候我也是个高人呢

网友:
还没学习到那个水平~学习经验了。。

网友:
值得学习的思路

网友:
楼主思路如此的清淅让在下不得不佩服!

网友:
以后强焊的商前靠多写一些这样的文笔,供学习了

网友:
说得很清楚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对于桥发烫的,我一般都先打击看是否短路,如果短路才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