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15台机,,风扇狂转不跑码

楼主(2012-03-19):
有一DELL台式机,按开关键后,风扇狂转,然后关机。复位正常,CPU电压1.54V,用手摸CPU散热器很烫,内存和U都换过了。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
桥或座子虚焊

网友:
客户拿走了,当时犹豫了,给他加焊好了

网友:
CPU风扇转不代表CPU在运行啊。

网友:
只要主板供电正常,风扇就能转了,不一定非在插在CPU附近。

网友:
大部分是座子虚焊

网友:
这种板第一爱坏座子,第二南桥很容易挂掉,我修过几片

网友:
可以先考虑短路,这种情况属于断电,先拔了P4头看看还关机不关

网友:
dell的主板就是桥坏的多

网友:
CPU 座开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