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 主板蓝屏

楼主(2012-03-19):
         今修到一台 致铭N45P-L 主板  重装系统能进系统到桌面都正常  关机再开蓝屏  0x00000007       有时黑屏 系统换过N个了不行   外接都换过了      就差主板CPU 了

网友:
用替换法,先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再研究吧,老重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都换过了啊     只要能插到 主板的  都换过了    一样     重装系统能正常解压完  到桌面也正常     就是有时用用就蓝屏       有时用着正常   关机开机就蓝屏   是时还过完滚动条 就黑屏     无语完
    应该是主板那里有问题照成数据丢失

网友A:
bios重刷或内存,估计是这2个问题

网友B:
按f11还原试下 或者安装版系统试下 或者 装前盖下bios硬盘接口类型 装后在该过来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f11还原试下 或者安装版系统试下 或者 装前盖下bios硬盘接口类型 装后在该过来 试试

这个倒 没有试过    可以试试    不行刷  BIOS

网友:
内存不稳定还有有就是主板cpu不稳定.bios最后在刷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下,如果没有内存把内存换个插槽试下,致铭的主板还是不错的。经销这个主板六年,有资格的说。就遇到过一个被雷击的,另外一个就是受潮了,换个干的环境又恢复正常了,仅限于intel主板,AMD的不保证。

网友:
笔记本上到滚动条蓝屏的CPU会引起,南桥引起的会比较多,台式的就说不准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用诊断卡检查下  点不亮看代码是多少 不接 硬盘 看机器怎么样管点亮不
建议:
1  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应该可以进去的!楼主可以尝试  一般考虑新安装的软件和驱动的问题!
2  可以开机F8进入最后一次正确配置的模式(就算安全模式进不去你也要尝试一下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如果进不去的话 哎 重做系统!(排除硬件问题例如:显卡和内存条)
3 如果还不好的话  你把内存拔出来  擦擦那些接触点也可以换个插槽用

蓝屏也就这几种解决方案!! 前提是你没有安装新的硬件(当然排除硬件故障例如:散热 硬盘等)! 如果安装新的硬件可能是硬件不兼容或驱动造成的 建议拔下新加硬件

网友:
蓝屏一般都由主板、内存、硬盘引起的较多    你说所有外接都换过了还不行、所以重点就放在板子上吧

网友:
多谢 各位大师在  指点         不过今天加焊了下北桥   不  过内存了    可能北桥  挂了

网友C:
今天我也也遇到一块主板和你说的差不多,可以进系统桌面一进去以后就是蓝屏然后自己就重启!我遇到的这个板CPU供电的滤波点解电容鼓包了,还没有换鼓包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也也遇到一块主板和你说的差不多,可以进系统桌面一进去以后就是蓝屏然后自己就重启!我遇到的这个板C ...

直接 换掉  就能决绝      捏

网友:
我是新手,目前还没有给主板换电容!

网友:
刷新下主板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重刷或内存,估计是这2个问题

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能 吧    不过刷下BIOS 先

网友:
条子 和内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