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带井号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3-19):
英文后面带 #  号是什么意思啊 如PCIRST# 是不是高低电平的意思啊

网友:
低电平时,这个英文代表的含义就有效了
比如PSON#,就是低电平时 PS ON 了。电源开启
PCIRST#,就是低电平时,复位了。那么要正常工作一定要返回高电平   就像你按下重启键,一定要松开。

终于又学到了一点
月饼哥、讲解得非常到位

网友:
信号的意思

网友:
学习了,进论坛真好~~~

网友:
谢谢饼哥的回答,我也知道了!

网友:
对,就是低电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