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1进水电流卡在

楼主(2012-03-20):
一台华硕N81进水 大小写指示灯常亮  加电测试电流经过几次卡在1.2A左右不亮,测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
显卡回焊过,故障依旧
EC 是IT8512

网友:
接数码卡看看  已经跑到那里了再对应的去维修

很多板,跑码是很不准的,还没有看电流更准确一些。

网友:
有些进水的机器好郁闷,我一台X42J都折磨我好几天啦!

网友:
进水  摔过的机器 是最难修的啦,尤其是华硕的,原件还没有编号,更是难上加难

网友:
遇见一个华硕机器的一个脚都摔破了 只是硬盘坏了。摄像头不管用了

网友:
我接个华硕摔的机器,花屏了,竟然是屏线问题。

网友:
进水机器看电流有点看不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正常电流跳变,也许有短路,也会导致加大电流!

网友:
进水机器挺麻烦的  有的洗洗就好了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先用酒精清洗然后把板子烘干呢,然后处理腐蚀的地方,再然后才上电

网友:
拿到手先拆机看看  有进水的地方处理一下  然后在做其他的但是千万不要直接加电这样可能会有元器件被烧毁....

网友:
楼主打一下看是不是有波波啊

网友:
我认为还没到显卡这一步,你看一下前面的内存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