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BGA,完美搞定头疼T60黑胶显卡

楼主(2012-03-20):
首先,来介绍主角,这是一台老式的红外两温区BGA,当时购买的主要用途是来做显卡、内存这类小板卡之类的维修。但这几年我一直用来做笔记本,有铅无铅通通搞定,失败的机会非常小,因此也就一直没换掉

不过,T60黑胶显卡是出了名的难做,我也头一次尝试,心中还是没底的,底部灌胶、显存又集成在芯片上、又是无铅,需要顾虑的地方太多,……想了想,就按做ATI的显卡经验来试吧

各位用同样设备的同学们注意了,关键操作我会用蓝色粗体标出,这些操作是影响成功的重要步骤

1、第一步:准备工作,做好隔热保护,最重要的是芯片表面一定要盖一层铝纸,大小不要超过芯片本身,这一点也在我之前的贴子里提过

2、第二步,调节上下温区,按我以往的经验,下温区调到320度、上温区调到120度预热,待下温区跳灯时,这时才给芯片上焊油,待焊油渗入芯片底部,再将上温区调高到280度,待上温区跳灯后,用风枪在旁边做辅助加热!!这里才是关键了,为什么这台老爷设备温度明明达不到无铅的熔点,但仍然可以做到无铅BGA,这个操作至关重要。在上下红外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无铅芯片处于恒定温度,但达不到熔点要求,这时,利用风枪的温度及风力扩展,就可以将温度上升一个级别,从而达到处理无铅芯片的能力了。而操作的关键点在于,风枪的距离和角度,及不断的摆动风向以均匀的向芯片一侧加热(能向芯片四方加热是最好了,但那个无法做到)。这里因为双手都在操作,所以无法拍照,只有预热时的照片
PS:这里要说明的是,红外加温区的传热效率低,即使设定的温度较高,传递到芯片上的温度都会低不少,尤其是下温区,可能只有一半左右,所以这里及下面所设定的温度值,只能适用于这种机器,不能用来和风力传热的设备对比

3、加热过程中,一直在用镊子尝试取下,因为黑胶是硬胶,无法通过推动来判断是否已熔化,只能夹住芯片轻轻用力向上提,大约持续了30-40秒,开始有动静了,这时的我,一边要用手握着风枪不停扫风,另一支手得小心尝试向上用力提动芯片,那叫一个紧张,随着黑胶“噼噼啪啪”的一阵声音,镊头夹着芯片一下就提起来了。马上调低温度,关机。黑呼呼的胶在芯片四周,板上也有,不过看不出是否掉点

4、待冷却后,清理焊点,仔细一看,哈哈!完美取下,一个点都没掉

5、接下来就是植株了

6、植珠完成,准备回焊,因为植的是有铅珠,所以温度调节再有铅的标准,上部温度240度,下部温度280度,而且,因为芯片显存仍然是无铅,熔点比有铅高,所以不用再在芯片上盖铝纸了

7、回焊完成,待自然冷却,装机测试,OK

以上就是用这台过时的双温区全红外做黑胶显卡的过程了,希望给仍然在使用旧设备的同学做个示范,设备不一定要好,重要的是经验及细心!

好
cpu 没有取下来很容易出问题的吧!!!

网友:
我现在用的BGA机是xxxxxx三温区的机器,上温235度,下温260度,恒温180度,拆灌胶板子目前没一块损坏的,很不错。

网友:
楼主威武

网友:
貌似CPU没取下来啊?没问题吗?
关键是细心!

网友:
从楼主的帖子能看得出防护隔热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也是一直都很注意的地方!

网友:
这样的温度是拆不下来的。就是不灌黑胶,无铅的也动不了吧。我的是(笑死)都要上面245,下面290。最热时时间100S。真不明白你的是什么BGA。260能拆T60的。

网友:
要是你的三温区机器还会拆坏,那就是你技术的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在芯片表面加铝片有何作用?我们是直接上面加到235度,下面是260度取下的。除主板下面显卡芯片区域外贴有隔热胶纸。

网友:
不知你的设备是风力还是红外,上面我有说过,红外加热的实际温度比显示的要低很多,所以即使我设定的温度是280度,但实际效果可能还没有你这个235度这么高,而且,加热头与芯片的高度也是要考虑进去的
加铝纸,是为了提高芯片核心的耐热能力,而且,像这种带有显存又加黑胶的芯片,不加隔热在芯片表面,等芯片熔锡时,恐怕显卡已经爆珠了

网友A:
芯片表面一定要盖一层铝纸,大小不要超过芯片本身   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
有时间我也找块板子试试

网友:
事在人为,再高档的工具不会用也不觉得好用

网友:
恒温180度,是不是暗红外预热的温度?

网友:
好羡慕呀,楼主真的经验丰富,

网友:
迅维BGA干黑胶,轻松搞定。详情咨询喜哥。呵呵

那个黑胶有些不好取的怎么办啊

网友:
红外2温区,无压力飘过。。。。。。。
我也好想搞个讯维的BGA,只是维修量太少了。
就差没见过囍哥动BGA了!期待上是视频啊!嘿嘿
同意 干黑胶 斜桥轻松没压力
店里是要增加一台BGA,首选就是迅维三温区了,hh
KO 所有BGA

网友:
有点繁琐.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芯片上边贴上锡纸有啥用啊。

网友:
胆大心细不错,像楼主学习

网友:
用有限的条件做无限的工作。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表面一定要盖一层铝纸,大小不要超过芯片本身   这个是为什么?

铝纸的作用是隔热,在芯片基板面积较大、或显存搭载在芯片上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可以显著改善芯片爆珠,鼓包的情况

网友:
下温区要那么高的温度吗,我们这只有200

网友:
顶楼主,太厉害了,我可没这水平

网友:
羡慕啊啊有这么好的技术~!

网友:
牛人啊,真是牛

网友:
设备无极限,继续开发吧

网友:
黑胶这个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 胆大心细就OK
同意楼主:
5.0
wuqaia
同意楼主:

网友:
我用***** 都会掉点

网友:
厉害都是牛人,真心膜拜

网友:
换好很多了,注意就行

网友:
事在人为,外部条件尽量克服,恭喜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顶了,能搞定T6显卡的都是牛人啊

网友B:
我搞T40,老的ATI7500,显卡上面也有2显存,我没有隔热直接上BGA,结果没爆锡。。哈哈
谢庚武
哥哥T40的都是啥年代的了,有铅的,我用风枪就可以搞定
详情

网友:
事在人为啊 可为我学习啊

网友:
以后我自己出来搞,也买个讯维的BGA 哈

网友:
也没有100%成的吧
张先生
任何事情都没有100%成功的,想100%的人一般都得受冻挨饿。

网友:
楼主大好人,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不错设备不怎么好都干好黑胶了 !

网友:
我的BGA也是二温的

网友:
学习了,手里有好设置都没有楼主做的好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楼主拍的那个黑色的相片 效果很好。
不过做黑胶的板子 没做过的还真有点怕的

网友:
我都怕了,黑胶的很容易掉点呀。

网友:
看到有黑胶就害怕呀 你做的真完美

网友:
楼主细心,小弟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牛啊   请问下 如果用高温胶带替代铝箔可行吗  还有 主板反面南北桥的位置不需要做处理吗?

网友:
高手啊,我学习了!

网友:
问楼主一下,铝纸跟常说的那个锡铂纸有什么区别,我是新人!

网友:
从未试过响T60显卡上面贴铝纸,下次遇到甘问题,会尝试楼主贴铝纸噶做法!谢了

网友:
常规咖啡色高温胶带耐温上限为200度,用在这里是不适合的,而且,用铝纸的另一个作用是利用表面的反光降低热辐射,对保护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因为这台的下部加热是暗红外线,而且加温区较小,调整的这个温度达不到破坏的作用,但对塑料件还是要贴一层,以防止加热后变色,当然,你还得需要根据自己的设备来作出合适的操作

网友:
又上我学了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这个属于纯技术性

网友:
这就是技术,我可没有BGA焊台,我遇到这样的活拿去找人做,可是我有一次送去一个本显卡下面有胶在加焊是发现的,可是给做的人说没有事,当时是好了,没有想到没有用到几天客户找到我说没有搞好……我想知道不除胶能加焊好吗?我想不能,可是那个同行说可以,因他做的多,所以我也就没有说什么了

网友:
温度合适就好 什么都一样

网友:
汗啊,做BGA。CPU都不拿下的啊楼主

网友:
什么牌子的,挺好用啊!想要一台

网友:
用这机子心里得承受多大的鸭梨呀!我已经加入三温区飘过表示支持

网友:
签到的  路过

二当家de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用C360BGA返修台一样比较轻松取下黑胶!

网友:
很好的借荐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谢谢分享,但买台好点的BGA没多少钱吧,不需要拿着风枪,不方便是不是。

网友C:
个人认为这种黑胶除胶没压力

指出几个来大家看看自己做的情况吧,

TCL  T51板子  这个显卡的胶     联想Y510显卡板的胶,这两个才看功力,虽然有的是空点,但要保证一个没掉的,成功的有几个?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网友:
不掉点、就是好事啊 、、继续努力哈哈、、对吧、、顶

网友:
r楼主真是人才啊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学习了    看来T60的显卡比T61还要难搞

网友D:
T60的黑胶应该是比较好做的,T61的才是真正难做的

网友:
  大神啊,我是做三个挂两个,。o(╯□╰)o6

网友:
芯片上面贴锡箔纸这个很有想法,意义很深,懂了,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搞T40,老的ATI7500,显卡上面也有2显存,我没有隔热直接上BGA,结果没爆锡。。哈哈

哥哥T40的都是啥年代的了,有铅的,我用风枪就可以搞定

网友:
很好啊,跟给力啊。呵呵,联想Y510的显卡版,很多都是带胶的,那个的有谁有好方法啊,主要是温度吧,得在哪个温度上啊?谢谢

网友E:
该淘汰了。换个三温区的

网友:
我在做一个土炮,以后就是漫长的积累经验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这种黑胶除胶没压力

TCL T51的显卡我已经做过,它的情况是不同的,它的胶是透明全封闭的那种胶,这种胶是要在上机器之前就得除去,否则是百分百失败的,另外,这个机器的设计也是不合理的,除了打胶外,显卡的周边元件密度和数量也是可观的,个人认为,这个设计是变态的,不是T61的一个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T60的黑胶应该是比较好做的,T61的才是真正难做的

同意你,今天刚刚做了台T61,非常难,芯片面积大,灌胶的面积也在,再小心还是掉了两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能做T61的怕是不行哦

今天已经做了台T61,比T60更难,掉了两个点,不过还好是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该淘汰了。换个三温区的

招到人手了换换个三温区的,自己能用就先凑合着

网友:
各种机器提温度是不一样的,只是一个参考吧

网友:
学习了,一般下温设到多少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周边的能清多少?芯片中间全是胶,也是白胶能清否,这种白胶是硬的白胶,和普通不同的

T51温度足够,胶是一样和芯片可以一起取下来的,但它重点不是取胶,而是基板的耐温性,而温度足够取下,PCB板已经会产生高低不平的形变,这是保证稳定的最大障碍,我运气好植珠后可以点亮,但不保证它能用多久,而且,下次再看到这种机器,会叫客户直接换板,不会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周边的能清多少?芯片中间全是胶,也是白胶能清否,这种白胶是硬的白胶,和普通不同的

清T51芯片的胶,在上BGA之前,先配合风枪将周边的胶除去,再上机台,我的机器需要用风枪辅助加热,关键是保证逐步升温,慢是重点

网友:
不知道多少钱弄到的

网友:
牛逼的牛 牛逼的逼。

网友:
有机会我也试试,感谢lz分享!

网友:
楼主威武,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思路和经验很给力啊,我的也是两温区的机子,不过是不红外的,可以参考一些楼主的方法。支持楼主。

网友:
不错,两温都可以搞定,

网友:
看贴回帖是美德

网友:
图文并茂,看了受益良多,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
做多了,也就那么一会事了。楼主的BGA多少银子买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 如果要是加焊的话 温度是不是不用那么高;

网友:
楼主这个好办法,我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T61的机子拆显卡头疼

网友:
真的做到很便宜了。不过成功机会高吗?

网友:
中国的维修比拼的是设备,日本比拼的是技术,请问各位,价位相差不大的,功能差很大吗?差距是神马?差的就是楼主的这种实战和经验

网友:
这种没有技术难度的活,还有人在研究

网友:
厉害 我以前见人取显卡 ,周边芯片正反面都用锡纸贴20层以上的, 楼主厉害

网友:
bga跟着感觉做吧,设备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只有很细心的情况下才能搞得下来,太马虎的话,搞坏的机率就要大很多

网友:
楼主的BGA是红外的,加了应该能减少芯片的受热

网友:
不错,这要下很大的功夫吧

网友:
今天加焊了个t60 温度没有设置好 爆珠了

网友:
现在终于学会了 带有显存的 的显卡 怎么做成功率会高一点  以前都不敢动手 怕 显存爆了  给力

网友:
这机器都能做好,太强悍了

网友:
我们用的都是3温区的,成功率高

网友:
主要还是怕爆珠,风险太高了。

网友:
给力  帅呆了

网友:
好贴,对付黑胶各有高招呀,不过本人怕的很,这得多练了。

网友:
不错顶你,值得学习,虽然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会反修的,呵呵

网友:
牛人
佩服
BGA一直都是我的弱项
托锡时一闻到刺鼻的气味就不舒服
一定要DIY一个排风设备

网友(2014-05-28):
这个黑胶不多,呵呵

网友:
集显的板便宜,,换了算了

网友:
想问下你这台BGA多少钱?是什么牌子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这个BGA还带风抢的吗?? 还有铬铁??

网友:
高手,厉害。我这里有好几台T6的,也是要做显卡的

网友:
厉害,我一般10个有8个要做坏

网友:
楼主的土炮不错,实用够酷,昏黄的灯光,像是着火的殿堂,呵呵

网友:
论坛有个做黑椒的方法,很好用,底部喷东西冷却

网友:
楼主,我做土炮的,看下有什么办法,可以也拆拆黑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