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SUS A8JP 独立显卡外接显,内接不显问题??

楼主(2012-03-20):
一台ASUS A8JP 独立显卡外接显,内接不显问题,,从客户接到手后,,发现不显示,但是灯在运行,,所以就外接了一下,
一看外接是可以显示的。。。一切正常。。就是内接不显。然后打开后面看了一上, 是独立显卡板的,不用拆机就可以直接拿出来 的。哇。心在里,不用拆机好方便啊。,轻松收钱啊。。结果把显卡重植,换了一个全新的显卡芯片上去还是不行。。。
这下子就要拆机了,,还以为不用拆机。。拆开后,就查LVDS,发现没有LCD_VCC 电压,看了图纸后,显卡没有发出LCD_VDD_EN_NV信号出来。。请问一下,显卡要满足怎么样的条件才发出LCD_VDD_EN_NV呢????

屏线接口的时钟1,2,3,4,时钟阻抗也打了,一样。。结果下不知道怎么查???请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遇见一台华硕的本也是一样,做显卡,修主板,怎以都一样,外接显,内屏不显,最终是清洗屏线接口好的。

网友:
加一个EN电压不就简单了

网友:
楼主牛叉哦,外接显了还给客户换个显卡,你怎么不把CPU换个高端的啊,那样显的会更清楚的...呵呵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5.0

网友:
不敢苟同与你的说法,VGA与LVDS是显卡的两个不同模块,很多外接显示,内接不显,都是显卡问题, VGA外接显,可以证明显卡的工作条件基本满足,却不能证明LVDS模块,即内屏显示正常。

网友:
看哪个信号到达那里 受谁控制   慢慢查

网友A:
既然外接能显示肯定不是显卡的问题啊,真厉害。

不敢苟同

网友:
外接显 内接显示不正常 不能说明显卡就是好的 以前修过 dv2000 集显 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lvds信号有一根无输出 换北桥ok
外接显示只能证明显卡VGA模块是OK的,但并不能一定认为LVDS模块也是好的,这是不同的概念。
虽然不是一组,但可以证明显卡是好的。

网友B:
屏线就口 有两个检测信号,检测屏,读取屏马片信息的,你查查这两根线  有电压没,

网友:
就是25 26 脚,先要读取屏的码片才能发出EN信号

网友:
你看看屏上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换屏线试试,应该是哪里的事

网友:
不懂,学习了

2000yyf -5 严禁灌水
qazzymppl -2 严禁灌水

网友:
查主板与屏线接口的供电,屏线、屏都有可能!

网友:
测屏线,是屏线断线了

网友:
估计是码片问题,看看屏线是不是通的

网友:
我记得A8J系列的,应该是北桥和显卡都容易出问题。干过显卡不行的话,加焊北桥!

网友(点评):
不一定的

网友:
我看有可能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楼主很厉害`!上来就换新片~!

网友:
查主板与屏线接口的供电,屏线、屏都有可能

网友:
北桥有可能!

网友C:
楼主  厉害啊 ....外接显.先仔细看看屏上有字没 .有的是高压板.如没字  先看看屏是不是好的.....外接 试下 ..屏好的..在看屏线 ...然后在是住板..别来个显卡就从制 ,先加喊下 看看 ....我遇到过..机器外接亮 ,,,给屏幕供电每有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我不会看图,也不会测信号。基本测试就是看电流,我只能说是以经验来做。修的多,见的多。A8J以前没少修过。有修显卡好的,也有做完显卡无果又做北桥好的。所以,只是我一个建议。我认为对于电子电路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然外接能显示肯定不是显卡的问题啊,真厉害。

外接信号 和屏信号不是一组吧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吧

网友E: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到底怎么样 修好了吗?

网友:
不错来学习看看了呀

qazzymppl -2 严禁灌水

网友:
问题多。。。。这机器太。。。。。

网友F:
应该是OI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就口 有两个检测信号,检测屏,读取屏马片信息的,你查查这两根线  有电压没,

屏的EDID 我用示波器打了,,有波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厉害啊 ....外接显.先仔细看看屏上有字没 .有的是高压板.如没字  先看看屏是不是好的.....外接 试下  ...

屏上没有字,,没有任何反应的。。。屏我换过。。。屏线没有现货啊。我就一根线一根去量,,屏线没有断的。。都是通的。。。。这个机器显卡好拆啊。,而做一个显卡花不了多久的时间,你把机器拆完的话我早就做好了。。。。如果说是这样好的话,那不是可以省很多时间嘛。。。 不行再拆。。。。结果是不行的。。
你有没有看清楚我发的贴啊。。我都说了没有LCD VCC。。

网友G:
屏线用橡皮擦一下,还不行直接干显卡。

网友:
供电没有吧%%%

网友:
北桥不可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外接都显示,不关北桥的事吧

外接正常了,北桥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请问一下怎么查呢。。外接显示的话,可以说基本供电都正常吧。。。还有什么细节的供电或者条件要查吗。请指教。。。。。。。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外接信号 和屏信号不是一组吧

也不要这么肯定,很多显卡外接显,内接不显,直接干显卡很多都好。特别N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线用橡皮擦一下,还不行直接干显卡。

显卡都已经经换了一个全新的显卡芯片上去了。。。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外接正常了,北桥就不用考虑了

我也这么认为,,北桥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如果能听到开机声音,但是内外都不显的话,北桥有问题这个就有可能啊。。。。但是外接是显示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显卡换过,屏换过,那问题应是在屏线,显卡到主板LVDS接口这两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不要这么肯定,很多显卡外接显,内接不显,直接干显卡很多都好。特别N卡。

所以说信号不是一组

是的,看到很多小小白,很肯定的说,外接显就说明显卡正常; 真的汗了一把。 误导啊。

网友:
外接显示说明显卡是好的啊   怎么还重置呢   换一下屏试试啊 这是什么思路啊 不懂

网友(点评):
外接能显的话不能肯定显卡就是好的~GVA接口和屏接口是2组信号,请查阅相关资料后下结论,不要误导众人

网友:
先查屏线,不行换个屏试试。

网友:
没有LCDVCC 显卡是抓不到屏存在的

网友K:
我遇到过屏线均是通的,却怎么就是不显,后来还是证明是屏线的问题,我自己也汗了一把,

网友:
查LVDS模块的供电,时钟

网友L:
不如换个屏试一下来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遇到过屏线均是通的,却怎么就是不显,后来还是证明是屏线的问题,我自己也汗了一把,

你在什么的机器上发生过的事情啊。。??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如换个屏试一下来的快

屏有我换过了。。。嘻嘻/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的话那可能还是显卡问题,想问问楼主原来的显卡是什么芯片,后来换的显卡又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也不排除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如果有屏线的话建议先换根试下。有时问题其实很简单,都是自己想复杂了。

网友:
打下LVSD有波没  有的话没电压 就直接飞得了

网友:
说了很多,但很期待结果!!!楼主修好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北桥还是有可能的。最后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OI的问题

请教一下,,IO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呢。。可不可以说明白一点呢??

网友:
楼主可以把图纸看全些LCD_VCC_EN这个信号是受什么控制的,PDF图纸里搜索很容易的

网友F:
LCD_VCC_EN这个信号 应该是从 IO 里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CD_VCC_EN这个信号 应该是从 IO 里出来的

但是这个图纸上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的喔。。不过图纸不是一样的,只是用这个去参考啊。。。

网友:
屏线如果没断的话 直接飞个3.3V电压给屏供电不就试出来了

网友:
清洗屏接口 不行搞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