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5V开启电压接12V上烧吗?

楼主(2012-03-20):
没有5V,用12V当5V开启电压烧吗?
开启
同意楼主:
5.0
赵龙
同意楼主:

网友:
电压条的电容肯定会爆,,5V高压条,电容耐压一般都是10V

网友:
不一定,但是要接限流电阻。

网友:
开启不了吧。 看是控制mos管的不。12V 超过那个界限了

网友:
接1K电阻就行。ONOFF只是一个开启信号,电流很小。
同意楼主:
5.0
sdlwkaikai
同意楼主:

网友:
洎阳人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不会吧 可能不亮机 但不会烧东西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说的很不清楚啊

网友:
因为高压板电路不同,如果直接使用12V给ONOFF做为信号开启电压,可能会烧毁ONOFF的电平转换三极管。

网友:
可以接个10K的电阻

网友:
开关机接12V我接过,得看什么样的高压板,一般都没事,那就得看怎么控制了

网友:
试试 就知道了 大不了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