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W92不通电

楼主(2012-03-20):
小弟刚学的,碰到个长城显示器,不通电,12V供电的,拆机看看,驱动板上1084右边的脚只有一个0.65V,好像和一个24C02的IC相连,不知道这个IC实做什么的,请指教下,该怎么下手

补充内容 (2012-3-22 20:23):
有进步了:正好碰到个换下来的一体板,大致一样,把1084,和4060全换回去,竟然好了。。另外,先说下,之前的4060的一脚供电是16V,我还纳闷呢,怎么会有16V呢,结果换完后,变成12V,1084也有5v了

补充内容 (2012-3-22 20:23):
但换去的东西也是好的啊,是不是虚焊的原因啊,请指教

补充内容 (2012-3-22 20:26):
不好意思:东一头西一头的,1084的供电的控制IC,是4060,,另外一边又个八角的芯片是24C02,

网友:
多多学习一下基础吧!!!循循渐渐!

网友:
不通电先查按键是否有没有3.3V电压啊,没有的话再查电源板的12V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