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分屏且有很宽的黑线是不是屏坏。(注:19寸液晶,显卡好)

楼主(2012-03-20):
画面分屏且有很宽的黑线是不是屏坏。
注意看图,黑色的不是边框,黑色右边还有画面,只不过没拍好。还有1CM的2个画面。

不是
换个驱动板被。。。。
求人不如求自己,用通用板点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外接下试试。看看是显卡还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居多

网友:
显卡坏了这种我都修了好多个了

网友(点评):
我最怕人家说显卡坏。肯定不是显卡坏啦。显卡坏也就不发者贴了。

网友:
换屏线,驱动板不行的话,就是屏了哈

网友:
一看就是显卡~!海尔的你懂得`!

网友:
你这种情况有像是分辨率没有设置好的现象,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A:
我说分明是显示器,那里来的显卡。显卡坏,为何其他任何显示器都是好的。唯独这个是坏的。

网友:
就驱动板跟屏  屏的可能性是最大

网友:
驱动板 程序 ..

网友:
这个问题显卡问题有很大的可能

网友:
纯平显示器? 拍下试一下,看下是不是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分明是显示器,那里来的显卡。显卡坏,为何其他任何显示器都是好的。唯独这个是坏的。

你的事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啊`

网友:
楼主排除屏和屏线的,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没有通用板测试,用了其他的好显示器测试(牌子不一样,厂家不一样)也是一样故障所以怀疑是屏电路板。而非驱动板和电源板。

网友:
用另一块板点了试试吧!

网友:
LZ你刷下驱动板的程序试试。刷程序不行,换驱动板,最后在决定屏

网友:
这种显示器 不支持太高的 分辨率  你可以把分辨率调到最低  比如说收银机的屏幕 分辨率高就会分屏

网友B:
一直修笔记本,一看就感觉是显卡,
只是LZ的是显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修笔记本,一看就感觉是显卡,
只是LZ的是显示器啊

笔记本,显卡门的好这样,常见的是联想F41,HPCQ某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