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弄雷击电脑

楼主(2012-03-20):
电源紫线不接主板有5伏,接主板变成1.到2.几跳动;紫线对地阻值120; 相连APL1085输入脚也是1.到2.几跳动;pci A14 0.5伏,对地阻值有460; 电池的跳线冒中间针没电压,开关针电压很低。换电源问题依旧。昨天好几位高手都教我卸了网卡再测。我是菜菜,想知道电路后级出问题,电压的起始位子紫线也会被拉低吗,再说5vsb、PCI A14阻值好像正常啊

网友:
有时候是外围电路问题,雷击中将的一半都是网卡,然后是串口~!

网友:
apl1085坏的可能性比较大,网卡也需要其供电,还是先换换看吧

网友:
我觉得I/O 网卡,待机3.3V那个管

网友:
直接把1084拆了 看电压还会拉低吗??  雷击的 网卡跟SB 容易死

网友:
我碰到过 ,到系统那自动重启 ,看了下是一个芯片击穿了不过没找到相同的芯片  还没搞定呢  他拿来一个星期了